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5-01-25):
我有一块映泰G31-M7 TE的主板,接通开关,电源风扇不转,只听到电源里有电流的声音,CPU风扇稍稍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它的I/O是8712F的,经测PWR为3.3V正常,按下开关,I/O到开关到南桥到PSON的脚都有高低高或高低或低高的跳变,但就是电源启动不了,请问各位大虾给小弟指点一下,我应该查哪个方向哪个位置呢????

网友:
换IO,刚修过一个,直接把8712换掉OK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A:
1.根据你的叙述,如果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电源,那你的电源已经开始不稳了
2.再来就是不是电源发出的电流声,是来自主板的,你又说风扇有转,基本上可以排出我刚刚上述的第一点
3.你可以不插小4pin看看是否能成功触发,如果可以触发,就表示你这块是坏在cpu供电

根据以上我所叙述的,你先检测看看,维修要先搞对方向,因为cpu供电和触发电路是完全不同的方向的东西,如果是坏在cpu供电,你一直修触发是修不好。

网友:
对啊,直接换个IO试试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根据你的叙述,如果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电源,那你的电源已经开始不稳了
2.再来就是不是电源发出的电流声 ...

刚刚按照你说的不插小四PIN,电源成功触发,看来是CPU供电上的问题了,谢谢你,那应该检查哪些点呢

网友:
不会,再来先看是否cpu供电是否输出有短路,不知道量哪里的话,最简单的就是量cpu旁的电感,看对地值是否很低

网友:
你可以量量cpu供电的mos管,全部的mos管gs管量一量,看是不是短路了。
最常见的就是上管烧,但是保险起见,最好cpu供电附近的mos管gs级各别都量一下,如果量到某一相短路,最好那一相的mos管全部都换掉,如果换完烧机时,就掉电的话,表示你的mos管换完又烧掉了,这时候你还是把那一相的mos管再换掉,这时候还要再把cpu供电ic换掉。
如果原料充足的状况下,最好cpu主控ic、某相的mos管再换掉。

如果有成功修复,帮我加个分吧∧∧

网友:
我是建议换一换IO试一试,如果条件满足就可以怀疑了

网友:
日。。则不是明显的短路吗,,拔掉12V再试试啊

网友:
换IO,,换了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拨掉cpu供电小4针插头,不在掉电,重点查cpu供电上下mos管,滤波电容,和主控i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