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粗头表笔变特尖特细表笔DIY

楼主(2015-01-25):
平时修主板经常要检测很多细小的引脚触点的,就用到很细小的表笔探头,修电源之类的觉得用粗点的表笔较方便,不想备着两套表笔换来换去,就DIY的这个小零件。

所需工具材料:

缝衣针

电源D型接口

尖嘴钳

钢锉

小零件固定台(自制)

烙铁,焊锡

首先,把电源D型接口里面的金属部分拔出来,去掉电线

把电线固定那部分去掉(也可保留)

选择粗细合适的缝衣针,截取合适的长度

为了方便焊接,用钢锉把截取好的缝衣针截取的一头挫花(如上图)

把挫好的缝衣针和D型接口金属部分接在一起

接到表笔上看长度是否合适

固定到固定台上焊接

把另一个也一样焊接好,这样就可以接在粗表笔上用了

平时不用时也可以取出针头,防止不小心刺伤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楼主你这样做淘宝卖家知道吗、。 呵呵

网友A:
d头再套热缩管或者签字笔笔芯的塑料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头再套热缩管或者签字笔笔芯的塑料更好

原来有想过套上热缩管的,可是D都金属筒部分两边有两片用来固定的翘片,现在也可以卡住表笔方便调节,这样焊工好的也可以做得很圆滑;这样的缝衣针比原装的表笔更硬、耐磨,

网友:
buxuo 不错,改天也晒晒我的笔头

网友:
那个针很容易断

网友C:
万用表笔与D头的接触部分容易松动,有没有强度再高些的代替D头的东西?

网友:
太好了  真不错呀

网友:
DIY的快乐,只有尝试过,才知其中味。

网友:
这么尖肯定非常好用

网友:
就怕接触不好, 影响判断

网友:
想法不错,一直想搞,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D:
我是直接焊在表笔上的    像我们做维修的 如果取下来 说不定明天就不见了  还是焊在表笔上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焊在表笔上的    像我们做维修的 如果取下来 说不定明天就不见了  还是焊在表笔上比较好

记得刚学维修时老师就教我们直接焊在表笔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想过套上热缩管的,可是D都金属筒部分两边有两片用来固定的翘片,现在也可以卡住表笔方便调节,这 ...

热缩管不好用,但是签字笔芯刚好套d头,还有点紧,你说的那两个翅片稍微修整下刚好卡表笔头那个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笔与D头的接触部分容易松动,有没有强度再高些的代替D头的东西?

试试在d头上套一段签字笔笔芯的塑料管吧,还有点紧。

网友:
DIY有意思!!!

网友:
针可以弄短点,之前我一直是这么搞的,现在买一种叫尖表笔,一对也就8块。

网友:
自创工具,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创意!DIY精神可嘉!针,退下火,打磨一下效果更好,减小接触电阻

网友:
直接将原来的表笔磨尖了也不错吧

网友:
不错受启发,建议外面再套上热缩管

网友:
找个大头针焊表笔头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但缺点是针很容易断。

网友:
比我的好,我是直接焊死的。

网友:
楼主的发明很不错 32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不好用,但是签字笔芯刚好套d头,还有点紧,你说的那两个翅片稍微修整下刚好卡表笔头那个槽了。

就是为了以后方便修整就没套热缩管的

网友:
你那个cpu散热器做的工具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