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tlm32h78没信号打算换板子的维修

楼主(2015-01-25):
海信电视机显示器一体机,海信tlm32h78,一开始开机有声音,屏亮一下,然后黑了,屏有点蓝色灯光,然后查看电源板有个电容没电压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换,还是没有,想想电源板基本都是正常了。然后就看到背灯管全都亮的应该没问题,就想是不信号的问题,然后用手按住灯管线的地方,屏有信号了,亮了,然后贴上铝箔纸,行了,然后全部贴上关键的信号点行了。想这种情况本来想换电源板的,还好没换找到了问题。希望大家给点分,谢谢咯。喜欢修电脑的请加我QQ1351917579交流,我也是个刚学修电脑的菜鸟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这样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还得反回来

网友:
这个修法不行吧,得真正找到毛病

网友:
这样子呀,看着很多然后,就然后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呢?我总怀疑会有返修

网友:
这种方法只能管一时啊  还是多追追电路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塑料屏,最好将电源板和主板下面都贴上锡箔纸!!

网友:
。。。怪不得,原来是你们在咒我啊

网友:
这种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