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1-25):
有一台联想y400 i5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电流1.1A 内存换过 主板也是新的 现在怀疑是cpu的问题 但手里没有这款机器的cpu 想问问大家 这款机器的电流cpu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A:
电流1.1过CPU内存了,如果CPU没过电流是0.3左右的,你这个电流可能已经亮机了,你可以把屏线拨了外接试下,可能是屏线或内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1.1过CPU内存了,如果CPU没过电流是0.3左右的,你这个电流可能已经亮机了,你可以把屏线拨了外接试下, ...

没有亮机 我接过外显和键盘 都没反应

网友:
没过内存吧  条件查查

网友:
无显示还是不开机?无显示先连接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跑吗,先测下复位有没有。
抓下smbus。

网友:
CPU的电压出来没??复位有没有呢?

网友:
二代cpu吧?容易坏

网友:
你看看内存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