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1r3不开机小修

楼主(2015-01-25):
昨天,一个同行拿来两天笔记本,一台三星R428和一体机B31r3.我有个习惯每个笔记本来了先看看故障,然后马上找图纸,先在电脑找,没有就上论坛。R428一看都说有通病,我这个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按几下才触发一次,上流上到0.38左右。既然通病就按通病看看,说硬盘下有个电容拆了就好,就这样搞定一台,还有一台没搞,今天早上上班就拆机搞,电流上到1.0开始以为是显卡是错的,稍微加焊不管用,仔细想下有外设,拔掉所有外设电流0.6,开始觉得内存,换个内存一样,不上内存也一样。看来只有慢慢修了。上论坛看看,帖子很少这个一体机。图纸也没有。先量一量电感对地阻值,感觉CPU对地阻值很低只有4,觉得不正常,其实错了,这里是没有问题的。量电压有两个电感没有电压,没办法找图纸吧,在别的·地方找到图纸。电感L2没有电压差U2没有开启信号 追查来源,原来是上拉电阻有问题了直接用线连接,带着欢喜上电试试电流上去1.2左右接屏试试,高兴太早了。还是不亮机

在上电试试,还是一样,哪里有问题呢。在量电感试试,在CPU电感有个电感没有电压,图纸上看看,是V_CPU_NB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压,不管先看工作条件,芯片连供电都没有,U16的4脚VCC0V.4脚有个电阻连着,量电阻一端有12V一端0V,带着欢喜。用锡丝连起来。上电不触发了。有小短。
测4脚对地阻值0,难道芯片坏了,这是八脚的不好找,不急着换,仔细看4脚还有个电容连着。是个滤波电容。量电容,坏了去掉。不短了。上电一下就2.3左右,立马拔掉电上屏亮机,到此维修结束2个小时不到。也希望大家踊跃发帖,互相交流维修经验。多多支持谢。稍后我把图纸上传。

网友A:
我在论坛没找到b31r3的图纸,这里就上传一份希望有用,BIOS已有人上传我就不再备份上传了版号自己看我也上穿图片:

网友:
看懂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论坛没找到b31r3的图纸,这里就上传一份希望有用,BIOS已有人上传我就不再备份上传了版号自己看我也上 ...

图纸解压后3.95MB有点大所以压缩后上传的解压后是PDF的格式的放心下载就是。

网友B:
楼主哪里的?生意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的?生意不错啊!

给人打工的·老板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本来过来实习,后来没人就顶上了。估计工资也不高明年也来这里了前两个月发了2000,我都考虑明年自己干了

网友:
近段时间修几台都是上拉电阻都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论坛没找到b31r3的图纸,这里就上传一份希望有用,BIOS已有人上传我就不再备份上传了版号自己看我也上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1047-1-1.html  图纸  点位  BIOS  这里都有  老肖

网友:
菜鸟  路过 学习  不太明白

网友:
老肖今天运气不错呀!都是小电容故障。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B305开机掉电 换南桥好了 好像是218-0660017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今天下午看图纸杀了两台机,没有图纸真的修不了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1047-1-1.html  图纸  点位  BIOS  这里都有  老肖

我可能方法不正确吧。没找到,谢谢版主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方法不正确吧。没找到,谢谢版主的提醒。

搜索方法  可以看这个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778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