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L1970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5-01-25):
长城L1970显示器,四边有白光,屏幕中间黑屏,换了驱动板故障依旧,灯管没问题,请教各位大师,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上张显示的图,分析下

网友:
把显示屏单独用好的显示器测试一下

网友:
这样的屏线,坏的很多,,

网友:
那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既然驱动板都换了  那可以肯定是屏问题了

网友:
先用好屏试一下

网友:
屏线,电解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 背光纸没装好,报告完毕

网友:
先排除嘛。重点是屏和屏线,先排除

网友A:
测屏电路上的电压,看看有么有发热或烧毁的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屏电路上的电压,看看有么有发热或烧毁的原件!

是屏的问题,电源板和驱动板没事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没有修过屏,各位大师,请教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的问题,电源板和驱动板没事

所以才让你测  屏 电路上的电压,看看有么有发热或烧毁的原件!那个类似1117的找个一样的换一下!

网友:
逻辑板坏了,跟屏是一体的,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