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fm2.a85uver1.00摩固板怪现象

楼主(2015-01-25):
昂达fm2.a85uver1.00摩固板,开机诊断卡跑码到00后,屏幕显示如图 过3-4秒后,诊断卡跑到aa,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各项橾作都正常,就是开机停在如图的画面3-4秒。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哈哈,图片反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看也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A:
过来学西,过来学习

网友:
cpu在华擎a75m-dgs主板上使用一即切正常,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只有这一个cpu,没法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学西,过来学习

你学什么…?

网友B:
换什么CPU,误导人家。这个明显是从网卡启动的,进BIOS,把网卡启动这项关闭即可!

网友:
图看不清啊……

网友:
把网卡启动关了 品牌机都那样

网友:
手机拍的,像素不给力。哈哈

网友C:
自己把画面的英文翻译一下不就知道提示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把画面的英文翻译一下不就知道提示什么了?

不会英语,要会的话也就不发贴求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CPU,误导人家。这个明显是从网卡启动的,进BIOS,把网卡启动这项关闭即可!

赞同   这是网卡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英语,要会的话也就不发贴求助了。

国人有几个懂的,不都找度娘,而且你上传的图片我们也看不清楚

网友:
从网卡启动了,在获取IP呢,等半天获取不到就从硬盘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CPU,误导人家。这个明显是从网卡启动的,进BIOS,把网卡启动这项关闭即可!

谢谢你的回复,在bios里把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项好了。

网友:
没做过无盘的可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好像是网吧的无盘启动  你是不是设置网卡为第一启动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