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1996 L-A690主板跑D0

楼主(2015-01-25):
联想N1996  L-A690主板跑D0  开机查主板电压都正常   刷BIOS  故障依旧    不死心   刚好我这还有一块一样型号的料板以前师兄没修好的  拆了换过来再把cMos电池拿下来刮刮底坐在放上电池  开机既然亮了  维修到这里就此结束

网友:
原来是换版啊

网友:
这个板CMOS电池没电,是不会跑码的

网友:
那个板子跑do  要么是北桥 要么是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换了BIOS芯片就好了么?

网友:
这个V星板电池没有电压,都会引起不跑码的

网友:
LZ简单的替换法搞定……

网友:
先搜下论坛在发帖啊

网友:
这很正常,,这板子电池引起的不亮机,,论坛帖子多的是,,楼主没看论坛嘛!!

网友:
这个毛病,论坛不少人都知道怎么修,楼主没仔细看论坛吧

网友:
不错的心得啊!谢谢楼主!

网友:
这块主板的通病,换电池,只有1点几伏都要不得

网友:
汗  这基本上都是通病了   我修到了好的了

网友(2016-09-13):
电池电压不足了吧

网友:
现在回复还有分吗 这机器就是电池没电会不亮啊

网友:
换个电池可能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有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