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1-25):
想问下怎么设置?并且无线还能用!
无线

网友:
把交换机出来的线接第二个路由的wan口上,第二个路由设动态IP,一般就可以,最简单的就是把第二个路由的DHCP服务器关了,网线直接接在LAN口上.

网友:
不难,2个无线路由分别设置不同IP地址段的网关
交换机接第一个路由的WAN口,
第一路由的LAN口再接第二路由的WAN口
2个路由都是动态IP就行
我经常这样用

网友(2015-03-14):
设二级路由器再设三级路由器就Ok了

网友A(2015-05-22):
动态的容易给挤掉了,还是固定的好我就这么弄得

网友:
百度,二级路由 三级路由 自己看

网友:
192.168.1.1 2.1 3.1 一直往下 随便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