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认独显

楼主(2015-01-25):
手头有台联想y470 amd独立显卡的,客户拿来蓝屏,装完系统一打独立显卡驱动就蓝屏,装了好几次也不行,考虑主板问题,在坛里搜了下这个本子的u11场管容易坏,果断拆机找到这个场管发现确实坏了,场管型号AO4478,手头没有同型号的场管,随便找个一个换上了,开机能认到独立显卡 ,驱动也打上了,就是感觉笔记本特别慢,系统装完了,就用鲁大师测试下吧,一测问题来了,独立显卡不认了,bios恢复了还是不行,以为场管功率不够,就又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换了好几个也不行,场管两端电压正常,G极19v,S、D极1.5几伏,电压正常啊,独立显卡供电也正常,就是不认独立显卡,大神们帮忙,板号:QIQY2 LA-6884P

网友A:
去联想官网下载个驱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联想官网下载个驱动看看

亲 是都不认独显

网友C:
从软到硬把。 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是都不认独显

不好意思 看错了  不认独显的话 按楼下方法试试

网友D:
加焊一下啊  我遇到好几次都是显卡坏的  不过不是蓝屏 基本都是不亮 或者花屏的

网友:
那就用集显呗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软到硬把。 BIOS刷下试试

bios刷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一下啊  我遇到好几次都是显卡坏的  不过不是蓝屏 基本都是不亮 或者花屏的

加焊了也不行,难道显卡坏了?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基本上都点不亮又将原来的bios刷回去了,在坛里找bios没找到合适的,求大神们把宝贵的bios奉献出来  板号:QIQY2 LA-6884P

网友:
查下显卡相关电路

网友:
以前碰到过都是加焊好的,看来你这个比较个性

网友:
修好加焊 就好过.....

网友:
难 不成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下载个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显卡坏聊吧

网友:
lz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u11为啥回坏?找源头啊!

网友:
怀疑还是4478场管的问题,订了几个,到时换上看看

网友:
此机已修复,刷ecbios解决问题,删了一下午的bios,10多个终于让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