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I/SI 开机跑码掉电通病。

楼主(2015-01-25):
      主板拿来,跑到2A就掉电了,拔掉内存,跑到E0,过3秒断电。测PG电压正常,这种断电有点像,关机导致断电,测开关排针电压正常,不低。想测IO到南桥的PWRBTN,因为碰到一些都是此信号引起,还有RSMRST,但是这个主板IO是IT8756E,没有图纸,查不到。
看到IO左上角有个唯一的822排阻,你懂的,直接换掉后OK,不掉电了,正常点亮。
估计这个排阻是PWRBTN,RSMST之类信号的上拉。

网友:
又是822坏了

网友:
最烦  822 了

网友:
华硕老爱坏822啊

网友:
排阻阻值变小有可能吗

网友:
822无处不在啊

网友:
厉害。。这都蒙到的。。

网友:
这是822作死的节奏啊!!老是822,,论坛一大把帖子了!!

网友:
有了822才能赚钱…。

网友:
怎么华硕主板就不改进呢

网友:
不一定是华硕的哦

网友A:
不要烦兄弟 822可以给维修者带来不少的利益

网友B:
楼主,跑2A是用什么工具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烦兄弟 822可以给维修者带来不少的利益

基本 华硕  不是桥的问题 都修的好

网友:
华硕就是822

网友:
这会习惯性的让我们先找822下手

网友:
坏的越多越好 啊 !!!呵呵!!

网友:
822确实是通病

网友:
正常值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跑2A是用什么工具测的?

是主板诊断卡监测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 华硕  不是桥的问题 都修的好

如果是桥的问题也可以换好啊 关系到客户是否愿意或者能否接受

网友:
这是维修的最起码的基本功  正常值是8.2K

网友:
822在板上量可以;量得出坏的吗

网友:
华硕最爱坏822了

网友:
华硕板上822排阻太多了,不好找

网友:
好吧,这个帖子会让我节省很多查故障的时间,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