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有华硕F1A55-M LX3图纸

楼主(2015-01-25):
F1A55-M LX3,开机正常进系统用大概一个钟自动断电,可以触发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拔电源等半个钟,开机自动进BIOS显示如图  电源肯定没问题肯定是主板问题。那位大师有图纸贡献一下!

网友:
这板子还在保修

网友A:
这FM1  CPU的华硕板子没过保, 而且点位图很少,你看下12V为什么那么高了,

网友:
卖主板的js找他两三回就烦了

网友B:
12V高出来那么多,你确定电源输出是12V么?

网友:
现在华硕的主板都没有图纸了只有点位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FM1  CPU的华硕板子没过保, 而且点位图很少,你看下12V为什么那么高了,

电源盒肯定正常的,是主板bios检测电压出问题才会自动断电,没图纸不好搞啊,所有822已经换完了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高出来那么多,你确定电源输出是12V么?

电源盒肯定正常,万用表检测过了,还换了我的专用台达试机电源,检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盒肯定正常的,是主板bios检测电压出问题才会自动断电,没图纸不好搞啊,所有822已经换完了还一样

这个跟822啥关系啊,  你要好12V为什么那么高的,

网友:
华硕的图纸都不好找,,有点位图就不错了,,这板子好像有人传了点位图的!!你搜一下吧!!

网友C:
就为找到故障原因,修电脑赚不到什么钱的

网友:
有没刷BIOS

网友D:
这种情况清个COM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清个COMS就好了

这个回答真好,可我不是孙大圣,刷N个bios不好,只有神话才会出现的故事你都想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为找到故障原因,修电脑赚不到什么钱的

把坏电脑收回来修好再卖出去可以赚点钱的

网友:
谢谢各位支持以修复,

网友:
开机进bios万用表检测电压,CPU电源管理正常,用欧阳热疯大法检测IO IT8771E 1207 GXG 52脚故障时电压2.7V,电路很简单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电容滤波得到进IO 52脚,电阻分压计算神器,找两个电阻分压1.94-2v,就搞定,欧阳热i疯保护关机再看电压正常,确定稳定了。找图纸点位都找不到,坛子的主板型号不同啊,错很远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盒肯定正常的,是主板bios检测电压出问题才会自动断电,没图纸不好搞啊,所有822已经换完了还一样

12v电压是正常的,问题是IO检测分压电阻不良导致BIOS显示电压过高,BIOS认为电源浪涌保护关机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找

网友:
要有点位图,原理图也好找故障部位,没图纸是有些麻烦,用风筒加热怀疑的地方,和冷机对比电压还是找到了,好几天了很稳定没出问题

网友E(2015-03-03):
BIOS里面有个选项禁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盒肯定正常的,是主板bios检测电压出问题才会自动断电,没图纸不好搞啊,所有822已经换完了还一样

U供电FB精密电阻肯定阻值变了,并且是热稳定性的问题(也可能管理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里面有个选项禁止就可以了。

电阻变质问题,bios选项禁用了不可以

网友:
LZ找到图纸没

网友:
图纸点位都没找到,但机器早就修好了,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F:
我有华硕维修站的图纸账号跟密码  好像华硕的图纸服务器是挂在台湾,不让下载 不让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华硕维修站的图纸账号跟密码  好像华硕的图纸服务器是挂在台湾,不让下载 不让截图

谢谢了,早修好了,问题比想的简单多了,

网友:
没图纸 这个不好弄啊   你看下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