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用电池不显示

楼主(2015-01-25):
联想Y460,装上电池后,开机灰屏不显示,外接正常,单用适配器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有谁修到过没?

网友:
电池换个看看  要还是不行的话   就是主板保护隔离那边了  可以刷个BIOS 看看  先软后硬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查查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充电查有没邵电压呵呵,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呢
或者测量一下屏的主供电

网友:
  这个挺蛮烦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板子上的问题,有一个二极管烧了吧,这个二极管挺大的,你拆开看一下,如果有明显烧坏的痕迹,换掉看看,或者直接取下

网友:
这问题,你可以先电池排除,在分析下充电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