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盈通G31战警版bios谁有最新的

楼主(2015-01-25):
这个bios我怎么找都没有找到   这个板子没产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侧电压都正常   所以怀疑是bios
这是网吧的板子

网友: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板子BIOS不好找啊,你去谷歌搜一下吧

网友:
啥意思喔
回复点有用的

网友:
供电正常,再测时钟信号,然后是复位信号,PG最后才是BIOS

网友A:
我手头上刚有有这个板,

yeston g31 v.1.1

网友:
BIOS损坏一般现象
1、电脑无法上电自检,不跑CPU,不过内存等开机不显故障,插诊断卡看跑马灯就行了
2、部分新式主板,BIOS有连接IO芯片的,BIOS程序损坏会导致不足触发故障。
3、BIOS上电自检程序有问题,则会出现卡LOGO故障。
如果是上诉现象的一种都可以怀疑BIOS损坏。

网友:
楼上的BIOS是不是好的哦!!??我还不敢下!!

网友:
你板子什么问题啊。。官网没有么。。为什么要最新的。。没意义啊

网友B:
刷BIOS的方法
若测得板上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时,故障依旧,则刷BIOS
1、在你的电脑上装好一个编程器的驱动,接好你的编程器(一般价格在200到300左右)
2、从板子上去下BIOS,两面引脚的直接顶着与编程器凹的方向装入编程器就好,如果是四面有引脚的要接个转接头。
3、打开编程器选择芯片型号
4、选择完后读取当前BIOS程序并进行备份以防没刷好,可一刷回去。
5、去百度网盘或主板官网下载对应的BIOS文件,载如到编程器软件,再写入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刚有有这个板,

谢谢了    刷了还是没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的方法
若测得板上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时,故障依旧,则刷BIOS
1、在你的电脑上装好一个编 ...

我刷了还是没跑吗    电压都正常   bios擦除都不好擦掉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板拆的,我这块板是用久了会自动关机,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最后拆了串口集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板拆的,我这块板是用久了会自动关机,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最后拆了串口集成就好了,

哦   我在测下   跑下电路0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可以了   去试试

网友:
刷了还是没好    就是没过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