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单片机能代用吗

楼主(2015-01-25):
有个A1278机器 板号 820-2936-A的故障不通电不充电,指示灯不亮,判断IO坏,于是在另外一个A1278上拆了一个 版号820-2936-B  换上去能显示正常,就是不充电。指示灯不变黄色。用电池也不放电。不知道这个IO是否通用。

网友:
苹果机子修的少啊, 不过感觉后面字母是 A B 还肯定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