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焊台故障

楼主(2015-01-25):
安泰信936焊台故障,打开开关,指示灯瞬间亮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A:
别收,楼主我还真没修自己电源,一般都坏就换的,  因为我修台式机电源,爆炸吓怕了,呵呵

网友:
楼主买的可是正品?哪里买的 给个链接

网友:
发热芯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收,楼主我还真没修自己电源,一般都坏就换的,  因为我修台式机电源,爆炸吓怕了,呵呵

话说显示器也修了 电源也修了 还没炸过一次 是不是量小 所以没碰到???显示器修的多 每次上电之前先打值 打值没短路上电,如果这样还炸的话我也没辙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炸过一次  倒是带电测的时候   外面马路上的车突然来个喇叭 人都被吓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显示器也修了 电源也修了 还没炸过一次 是不是量小 所以没碰到???显示器修的多 每次上电之前先打 ...

就算不炸,短路烧个小东西也增加不少麻烦。

网友:
找个电路查查吧 应该焊台不难修。可控硅坏的多

网友:
            修好了吧

网友:
焊台加起来也没多少原件吧?一个个测量还测不出来?

网友C:
给你个小小的流程吧!首先通电测变压器次级各输出电压是否符合标称值?其次测发热芯是否断路,可控硅是否良好?再就是查控制板上的芯片本身及供电是否正常?输入端的阻容元件及热电偶反馈线路,还有测可控硅的G极是否有触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显示器也修了 电源也修了 还没炸过一次 是不是量小 所以没碰到???显示器修的多 每次上电之前先打 ...

接个灯炮就不炸

网友B:
实不相瞒  我开店一来都没弄灯泡这个东西 懒得弄 还要每次拿出来焊接一下 麻烦死了  大不了就让它炸嘛,又炸不死人  就吓一跳而已 没有心脏病 没事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不相瞒  我开店一来都没弄灯泡这个东西 懒得弄 还要每次拿出来焊接一下 麻烦死了  大不了就让它炸嘛, ...

手头上元件够用的话炸了无所谓,如果不够用还是冷门元件,炸了就笑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坏在哪里了。大伙参考一下啊。

网友:
换个  得了、、。。。。。。。。。。。。。。

网友:
发热芯可控硅电位器,爱坏的就这几个。

网友:
       由于工作的原因,修焊台也有一两百个(次)了。特别是安泰信936焊台修的更多些。凭经验。只要是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绝大部分是发热芯损坏(断电可量出)所致。       (少数是手柄和电路没通路好)。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电路的问题造成。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有条件的情况下用一个好的焊台手柄替换验证一下先。比较好些。
换烙铁芯的时需要注意的是:
1:不是所有的这类烙铁芯都是通用的。

2:恒温的那两根线是有极性的。接错了(或线断了)不会恒温(直到把发热芯烧毁。)。  如果风枪的恒温的线极性没接对(或断线)。又没按正确的操作流程去修。手柄会很快冒烟烧毁的。

供参考

网友:
学习知识,增长经验。

网友(2016-03-09):
10楼17楼说得很清楚了,先查电源回路,让后查可控硅的控制回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小小的流程吧!首先通电测变压器次级各输出电压是否符合标称值?其次测发热芯是否断路,可控硅是否良 ...

说的很对,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这里可以在可控硅D或S级测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显示器也修了 电源也修了 还没炸过一次 是不是量小 所以没碰到???显示器修的多 每次上电之前先打 ...

这个我也试过,给儿子吓着了,吓了我一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对,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这里可以在可控硅D或S级测量到。

可控硅也有D或S级?再说可控硅的T1、T2极并不与变压器的次级直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也有D或S级?再说可控硅的T1、T2极并不与变压器的次级直连啊。

说错了是可控硅阴阳级

网友:
修过自己的936A+两次,一次是手柄线断了,第二次是发热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