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o B133XW04 V.0 友达这个屏规格书谁有?

楼主(2015-01-25):
led13.3的从笔记本上面拆下来的,想把它点亮!麻烦各位大神伸出援手。

网友:
你是想单独点亮屏?,  供电  开启  ADJ

网友A:
知道接口定义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找规格书

网友:
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屏,供电肯定19V、3V。

网友:
供电,开启,ADJ.地线,这些都好找,就是其他的那些数据线顺序不知道怎么改,因为不打算买一条屏的排线,我想就地取材,把原装屏线改后直接装在驱动板上,但是就是不知道接口定义,最好是有规格书!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四楼说的笔记本拆下来的屏,供电肯定有个19v和3.3v,因为这个是led屏,因为我点屏用的普通乐华驱动板,只能改成显示器这种,可问题来了,这个驱动板上面只有12v和5V,3.3V,没有19V,难道还要加升压电路吗?还是12v也可以,真搞不懂,感觉没有以前的LCD好改一些!求大神出手!

网友:
就是这种驱动板,乐华的,芯片的名字是RTD2120L另外一个是RTD2025L,也没有这个平的驱动

网友:
就是这个乐华的驱动板,芯片是RTD2021L另外一个是RTD2025L,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屏的驱动auo B133XW04 V.0   友达!

网友:
这是某宝的图片,照上面我的应该也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接口定义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找规格书

就是不知道接口定义,其他的都好容易找到,就怕这些数据错乱,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