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5-01-25):
今天接一台戴尔本。N4010  是上家清完灰,电池不充电。到手后上电测。
1.先换原装适配器,反复测,原充电器。没坏。
2.找新电池上机测,原电池也没坏。
3.拆机,更换DELL 充电接口。故障依旧。
4.拆主板,电池充电电路。电阻烧了。
DELL 不充电大至也就这么几步测试。全用上 。

网友:
楼主,你稍微来点图片和图纸的信息吧,  而且你就报个戴尔型号,我找图纸有很多啊,

网友:
上电图就好了

网友:
还以为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换了电阻就好了吗?怎么清灰就把电阻给烧了吗

网友:
有点不明白,电阻怎会烧的?

网友:
很无语的帖子,气死晚辈

网友:
客户拿来时就说是清完灰,就不充电了。具休我们就不知道了。由于时间太短,很忙,就忘了拍图了。

网友:
是不是检测电流监测电阻的好事

网友:
拍个图片,大家才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图都没有,不只是哪个电阻。

网友:
有点小不明白  就这样没了

网友:
楼主说的前几种情况比较少,主要还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LZ发帖真是言简意赅、一句带过、

网友:
楼主没图啊,哪个电阻坏了啊!

网友:
是啊没图,也没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