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触发 SLP_S3#无电压

楼主(2015-01-25):
华硕服务器主板,IO W83667HG-A1,短接开机针没反应,针脚有3.2V左右电压,SLP_S3#无电压
另外因为是服务器主板,BIOS内打开通电开机,每次接通电源都会自动开机,一切正常,
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是IO或触发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有可能!!!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建议还先刷BIOS, 在打算换IO吧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冷开机不开机是吧。。必须放电才开机么。。。???服务器本身就是要通电开机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冷开机不开机是吧。。必须放电才开机么。。。???服务器本身就是要通电开机的吧

不是放电才能开机,就是不能开机,
通电开机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放电才能开机,就是不能开机,
通电开机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那你是怎么开机的呢??不是不通电么。。怎么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怎么开机的呢??不是不通电么。。怎么进BIOS。。

清空COMS后第一次通电,是通电就自动开机的。

网友:
那就是io坏啦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没电会不开机的。

网友C:
先清BIOS,换电池,刷BIOS,从简单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清BIOS,换电池,刷BIOS,从简单着手

这些都是确保没问题的。
BIOS内开启通电自动开机功能后,一切正常,所以不能硬关机
BIOS内关闭自动开机功能后,按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
主板不触发 SLP_S3#无电压 把IO这只脚挑开量电压 如果挑开后 开机南桥发出来是高压平换IO 如果没有是桥条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