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桥供电上管发烫

楼主(2015-01-25):
映泰G41D3+板号IG41M-M7S-V6。桥供电上管拿到板时短路,开机电源保护,换上管后电压输出正常可以亮机了,但上管发烫
电路图如下:芯片U7换了,上下管都换了没效,
上管波形频率只有31KHZ, 下管波形也是31KHZ, 打过内存供电上下管的波形是301KHZ, 内存供电和U7桥供电是一样的芯片。打L12对地阻值是007,参考映泰G41M7这块板是014,会不会桥有微短?望高手指点上管发烫是哪问题?

还有一V星H61的板集显供电也差不多,拿到板时也是上管短路,换后也能亮机但上管不发烫,也不知哪出问题了

网友A:
上管发烫无非就是本身G级控制S级电压输出电压异常引起或本身S级后级相连元器件存在短路情况,这里可以查下芯片U7 本身BOOT和FB引脚的电压值,其7脚本身内部基准电压达到0.8V左右时候,上管就会高电平饱和导通输出桥供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发烫无非就是本身G级控制S级电压输出电压异常引起或本身S级后级相连元器件存在短路情况,这里可以查下 ...

楼主我发现在论坛逛的很频繁啊,都是金牌维客了,你理论真的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发现在论坛逛的很频繁啊,都是金牌维客了,你理论真的很强大啊,

没什么,主要是缺少实践机会,记得给我的评论加点分数。

网友:
能正常使用,,发烫也没什么关系吧!!有些板子桥很烫,,但能正常使用,,难道你也怀疑桥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发现在论坛逛的很频繁啊,都是金牌维客了,你理论真的很强大啊,

你理论都那么强,你缺乏实践,不回吧

网友:
MOS管发烫无非后级有短路,MOS管性能不能和未完全导通,查芯片自举。

网友:
BOOT脚的升压电容可以换下看看

网友C:
一般上管使用时都会发热吧,,如果怕烧坏可以加个散热片

网友:
我遇到过上管烫手的,已经使用3年多了还在用

网友:
发热太烫容易烧

网友D:
R186、183、249。C235。D8查一查!上管烫就是G极激励电压不足或负载有短路过流。另外,查查各滤波电容,供电不足也会引起管子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86、183、249。C235。D8查一查!上管烫就是G极激励电压不足或负载有短路过流。另外,查查各滤波电容,供 ...

这个说法具有参考性的

网友:
场管型号以及性能良否排除掉
当然有些板子具有小马拉大车也排除掉
发烫就属于场管由于外部条件没处于良好的开关转化状态

就如楼楼上说的激励不足  负载过大才能造成发烫

网友:
上官g级相连的东西  下管  后级  就这几个 好像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现像。很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上管使用时都会发热吧,,如果怕烧坏可以加个散热片

这个发热程度与本身功率大小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桥有问题是很大的可能,正常工作的场管温度是不烫的 ,因为你已经把该换的换完了

网友:
楼主仔细看一下,你那上下管波形幅度都不同,上管幅度小啊

网友:
看后级是否有问题,如果后级正常,那就是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