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线序

楼主(2015-01-25):
墙上有个网线插座,墙中所埋网线另一端在另外一个房间,不带水晶头,按照标准线序接好水晶头,却发现两头线序不一样,无法使用,怎么办?考考大家。

网友A:
把墙上的插座拔下来看看线序呗,,,,,不想中奖只是来捧个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墙上的插座拔下来看看线序呗,,,,,不想中奖只是来捧个场

那成了破坏分子,不可行。

网友A:
wng网线测试仪,用一段对等线一端插在墙上,另一端插测试仪,测试仪的另一块插你刚接的水晶头,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ng网线测试仪,用一段对等线一端插在墙上,另一端插测试仪,测试仪的另一块插你刚接的水晶头,就知道了

是这样的。一端的线序是568B,一端的测试仪指示灯闪亮顺序是12745836,另一端线序是什么?

网友A:
zixing自行百度把,文库里有,记不住,,当初线接错了也说不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xing自行百度把,文库里有,记不住,,当初线接错了也说不准呢

这还用百度吗?我当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哪有百度可查。

网友A:
na那另一端线序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那另一端线序是什么呢?

一端是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指示灯12345678闪亮,你说另一边是什么。

网友:
dage大哥别难为我,我真不知道,去年下半年买了一把钳子,只接过一次水晶头,记不住,我只能记住只有4根有用的,来赚积分才是真的

网友B:
这不用记,实际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用记,实际应用就可以了!!

线序不知道,你应用个鸟。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因为错了 又不想改正原先的错误 只能做一根相对应的 错误网线就可以  但这样只能是将错就错(稳定性是不能保证的 只能凭运气)  以后再维修起来 还要重新查一遍线序      建议改正错误  其实并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因为错了 又不想改正原先的错误 只能做一根相对应的 错误网线就可以  但这样只能 ...

网线插座固定在墙上,怎么改正错误?

网友:
把线搞出来重新做就成

网友:
装在墙上的叫网口模块,总共是分两种线序,A类:白橙 橙 白蓝 绿 白绿 蓝  白棕 棕
                                                            B类: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一般的安装,都是按B类做的,如果你做了常规的不行,就照着A呢做一根试一下。看通不能。

网友:
可以弄掉重新排列线序啊

网友:
1236通就行了,一般的都是这个,其他四根线没有用,现在网线都用四蕊的了

网友:
昨天上门去就遇到这个问题提,首先是按B类接法,奶奶的的测试不对,直接剪掉按A接法就对了,剩下几个头都是用A类接法。每个人接法都有自己的习惯,不是A就是B,不过基本上遇到的都是B的多

网友:
这个简单,不过还是回复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