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c-471g

楼主(2015-01-25):
今天接一个宏基471g 二代I3的笔记本, 拿来插电时机,电流0.01  0,9  1.2  0.9  1.2  0.8  就是不显示, 心想难道是内存不好?莫非要捡钱了?   先报价,客户同意维修。                                                                                             三下五除二拆出主板来,上电大概测了测,  客户在旁边看着,只好裸板加电源线和开关试机器 ,不敢接屏,可是电流还是和原先一样,重插内存还是一样, 心想不好,  万用表打电感,苍天没有集显供电啊!  心想完了,报价报低了, HM65的机器是跑码之后检过内寸才出集显供电, 先换内存,  好啦,干脆掉电了,  再换CPU,好像还是一个样,  告诉客户,我先去吃放,半个小时后回来接着修... ...                                                       路上想这电流乱跳,是不是BIOS损坏了呢? 管他呢先刷一个再说,在论坛找了一个桥的BIOS刷上,开机试了一下0.01  0.9   1.4  1.3  1.46  心想有门,表笔测了一下,集显供电标准的0.45v  接屏亮机了,没有拍照,大家将就着看吧,   以后遇到电流看着快亮机了但是无规律跳变,可以刷bios试一下,不出集显供电是和BIOS有关的... ...

网友A:
楼主要是配上图片 就完美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不像有些一毛不拔的人

网友:
这个还真是这么回事need

网友B:
集显电压还关BIOS的事?学习了

网友C:
遇到我估计也修好了,小白我现在理论没有,但学会了先软后硬,BIOS肯定要刷的,见笑了

网友D:
实在找不出异常时是应该刷个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电压还关BIOS的事?学习了

gfx_core 在CPU工作 跑码过了内存后产生 自然和BIOS有一定关系

网友E:
这个HM65确实是读取BIOS跑码过内存之后才出集显电压的,LZ不先检测出问题就报价吗

网友F:
HM65的好多是BIOS刷了就出供电了

网友G:
先报价是怎么玩的  分享一下

网友H:
用波波测内存会更无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报价是怎么玩的  分享一下

一般客户来了都先报150,到多数看电流判断下基本故障,如果CPU什么坏了再加钱,感觉有点问题,但老板一直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配上图片 就完美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不像有些一毛不拔的人

可惜不太会配图片啊,而且客户看着修,也没时间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电压还关BIOS的事?学习了

不错啊,你看天意版主的点评吧,HM65是过了内存才出集显供电,自然和BI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我估计也修好了,小白我现在理论没有,但学会了先软后硬,BIOS肯定要刷的,见笑了

楼主太谦虚了,我也小白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找不出异常时是应该刷个BIOS了。

还好是BIOS的问题,要不然修集显供电,没示波器确实困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HM65确实是读取BIOS跑码过内存之后才出集显电压的,LZ不先检测出问题就报价吗

我们都是先看一下电流,感觉差不多就报价的,一般150内基本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HM65的好多是BIOS刷了就出供电了

这个不好说,只能说和BIOS有关系,CPU不好,内存损坏,CPU供电芯片不良都有可能,还有内存复位信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波波测内存会更无序

没有示波器啊,我也想测一下波形

网友:
现在的bios 真是包罗万象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集显不出 都先写bios试试

网友:
acer的机器就是这样,先刷程序

网友:
HM65的机子先自检内存,在开启集显供电

网友:
不错,上次也是遇到一个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一台联想E431,不出集显供电,后刷BIOS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