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C 检测卡复位灯 3秒闪一下 求大神给个思路

楼主(2015-01-25):
昂达G31C REV7.00不跑U,CPU电压1.3   内存1.7  南桥1.5,,北桥1.5  CPU参考电压1.2,电压都正常,数据PCI阻止卡复位3.3   时钟1.6,,几个关键点都正常,BIOS也刷过  CPU假负载对地阻值也没问题 不知道在用什么思路去修了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换南桥。82801GB。

网友:
拆COM口芯片,声卡,网卡  换时钟

网友:
碰到过,都是刷BIOS就好了,其他的就不知道了。修好了吗?

网友:
人工复位有吗?不行换南桥、IO。

网友:
还没修好啊,此板无COM口 我也听说过技嘉COM口芯片会造成这个问题  明天在把IO电压和CLOCK波量哈子不行就搞南桥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在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在刷试试

换过BIOS芯片也不行

网友B:
看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主控是RT8802A 换过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是RT8802A 换过情况一样

呵呵 这么晚了 还在逛论坛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修,我有好几块都 没有修好,只能当作不跑码修.

网友:
拆COM口芯片 吹下来试试,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就是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