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花屏或黑屏

楼主(2015-01-25):
联想电脑        联想 扬天M2610N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四核 Q8200 @ 2.33GHz
主板        联想主板 ( 英特尔 4 Series 芯片组 - ICH7 )
内存        4 GB ( 记忆科技 DDR3 1067MHz / 胜创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10EZEX-00RKKA0 ( 1 TB / 7200 转/分 )
显卡        英特尔 G41 Express Chipset ( 1806 MB / 联想 )
显示器        联想 LEN0AD8 LEN L196wD ( 19.1 英寸 )
光驱        先锋 DVD-RW DVR-218L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662 高保真音频
网卡        Marvell Yukon 88E8057 PCI-E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联想

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花屏或黑屏,有时候黑屏直接死机。以前有张独立显卡,现在用的是集显也是一样,也已经重装过系统,换了主机电源,请问大家是这是什么问题?是否集显或者是主板的问题?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前两天送到联想店里说显示器开机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将显示屏换到别的电脑上试试,如果不出现问题,那么显示屏就是好的,如果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这样,重点查屏线,驱动板和逻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将显示屏换到别的电脑上试试,如果不出现问题,那么显示屏就是好的,如果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这样,重点查屏 ...

已经拿去联想店里看过,显示器是好的。不过通常都是开机一段时间后或休眠重启后出现花屏或黑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拿去联想店里看过,显示器是好的。不过通常都是开机一段时间后或休眠重启后出现花屏或黑屏。

那么应该有电容坏了,你仔细查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应该有电容坏了,你仔细查台

是显示器的?还是主板的?

网友:
看你说的现象应是主机箱的问题,不应为显示器!花屏或黑屏重点查显卡。

网友:
找你所说,已拿到联想店里确认过不是显示器的问题,那多半就是显卡的事了。若现在有独显,就插集显上,若无独显就加个独显看看

网友: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因为独显和集显故障都是一样的

网友:
集显和独显都会或多或少的使用到内存,先用别的内存试试,如果排除了内存问题,可能就是桥了。

网友:
好,谢谢各位指导!我再在另外一台电脑试试看显示器是否可以。再拆拆内存是吧?如果看来是桥的问题要换主板了。联想的东东真是。。。。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还是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吧,想省几个钱,却把问题扩大的,反而多花钱的,见的多了

网友:
可能就是你的显示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