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30

楼主(2015-01-25):
哪位大神遇到过开机六分屏。换显卡换屏后还是一样。显存也搞了。屏线测了也正常。求指导

网友:
在线等待指导

网友A:
这个主板显卡不好做,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显卡不好做, 还是显卡问题

显卡做完还是一模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做完还是一模一样啊

是的 我做过几个,这个板不好做

网友:
嗯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刷BIOS解决!

网友:
涮了一样的啊

网友:
换的新的一模一样的问题六个屏

网友:
hp 的还没见过,dell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电路的lck dta

网友B:
BIOS涮了一样的  订了四片显存和屏线试试吧买芯片的说是这机子屏线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是显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涮了一样的  订了四片显存和屏线试试吧买芯片的说是这机子屏线会造成这个问题。

那到底是哪里故障啊

网友D: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到底是哪里故障啊

我现在也搞不懂了买屏线的说是发个改良带底线的。原屏线我测那八条线也是好的,只能等屏线到了装完再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xian ka que ding shi hao de

网友:
果然是屏线的事换完就好了

网友E:
这个还是显卡,继续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显卡,继续做!!!

哥们看清楚了在评已经好了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