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白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5-01-25):
故障如题,换个屏还是这样,问看是屏线还是桥的问题 ,集显的
联想

网友:
纯白屏还是灰屏?屏供电等正常否》?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看看……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屏线和供电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也认为有毒会比较好判断问题先。或者有屏的话,代换试试

网友:
打错了。不是有毒,是有图!

网友:
屏供电有可能

网友:
一般是缺屏供电,找个图纸量一下

网友:
白屏先查供电

网友:
屏供电 3,3V没有吧

网友:
灰屏,一会测下屏供电。

网友:
屏线,屏供电,3.3

网友:
有3.3V灰屏 换个屏还那样,准备发屏线试试。

网友:
如果是纯白,那是屏供电,如果灰那估计跟显卡屏,那片有关了

网友:
换了屏了,还白的话,说明跟屏没有关系了,查屏开启屏供电的3.3V电压

网友:
之前那屏线烧了个屏。发个屏线换个屏 又把屏主芯片烧了。不打算捣鼓了。换板贵。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换的一样的屏线吗? 为什么老烧呢?

网友:
纯白屏的话应该是集显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来看看的  积累积累经验

网友:
一句话 表示 没法帮

网友:
如果有屏线 就换了试试吧 别太依赖 论坛了 屏显好坏完全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查主板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