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5s 无 3 5V 敬请各路高手帮忙

楼主(2015-01-25):
  现本人手里一块惠普 4415S 板号:6050A2268301-MB-A02 AMD 独显主板
  原先故障为短路,现在短路修复没有待机3、5V,待机芯片为TPS51125,芯片换过,现在只有VIN(18.5V)、VREF(1.9V)、TONSEL(3.3V)、VREG3(3.3V)、VBST2(4.4V)、EN0(3.4V)、SKIPSEL(1.9V)、VREG5(4.9V)、VCLK(0.5V)、VBST1(4.4V)其它的都没有。如图: 当看到ENTRIP2与ENTRIP1时发现它是由Q57控制开启,Q57导通2PIN、5PIN必须为低电平,而与2、5PIN相连的是+V5AL,所以本身就是高电平,想要为低电平,Q66导通就得导通使其拉低。而Q66的控制极是由KBC_PWR_ON信号来控制 如图: 追其来源为EC 124PIN。如图: 测量EC 124PIN无电压。测EC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时钟因无示波器测不准到底起振没有。实测KBC_XTAL2、KBV_XTAL1有0.6V和0.7V。如图: 而EC待机复位本人有点糊涂了不清楚哪个才是,小弟个人认为此VCC1_RST#(3.3V)为EC待机复位如图: 不知对不对,还请大神指点指点。如图: EC小弟有里没有,想先查清楚是否就是EC问题,再换芯片。现在此机器就是没有3、5V还请各位大神指点小弟一下,看看小弟是否还有哪里有遗漏的地方没有查到。
    注:此机器TPS51125换过,BIOS刷过,还望各位亲请勿灌水,大伙发个帖子不容易,谢谢各位亲!!!!

补充内容 (2015-1-26 11:28):
各位亲我在补充一下,此机器插上稳压电源,电源表显示待机0.03,电源接口指示灯蓝、黄交替闪烁。

网友:
楼主把图纸也上传呗!!!

网友:
你测下EC的124PIN对地如果不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强行置高到3.3V看看3、5V出不出来,这样就可以知道51125那部分电路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换EC,EC的成本不高,值得一换!

网友:
把3V 5V 的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你的复位好像找的不对吧

网友:
Q57是N管2、5脚高电平才导通吧?

网友:
三楼的思路很正确,你可以一试。

网友:
三楼正解,应是4416s吧?这个机子即使修好返修也是伤脑筋的事,如是一手客户应尽量把价报上去以抗风险!

网友:
按理说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时它就该发出待机3  5V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