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维修

楼主(2015-01-25):
前段时候,学习了刘坚强老师的一百五十讲电源维修,然后实验了起来,修好一些,也有些没有头绪,技术有限……今天又找到一个以前换下来的航嘉,额定270W,感觉值得一修。上图:
挂了个灯泡,亮下就灭,证明没短路地方。测绿线,紫线,没5V电压。看来是辅助电路故障。
看了一眼,是em311z的那种,

断电测了下,1-3脚完全短路,断定是它的问题,又测测周围元件,发现正常。找个N个旧电源,在一个金河田电源找到dm311,百度一下,可以代换。就换了上去,接电测试,绿和紫线有了电压8V,过高。断电后观察后级,没发现431,只找到个光耦,找到一个同样的,换上再测,5.15V正常,短接绿黑,风扇正常转动,各路电压一切正常。维修完必。感觉电源里面,辅助电路,简单一些。
手里还有两个金河田385W,都是这种。

开机正常,点些什么,很容易就掉电。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个人感觉,1UF加速电容,或推动管。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
看了150集讲座的果然出手不凡。其它问题不懂。

网友:
最难修就是那种能正常开关机,不定时掉电的,都不知道换什么好,所有元件测都看似正常。

网友:
没看过视频的说,低档电源不需要看,高档电源看也没用,加速电容一般是10UF的

网友:
lz虽然说的不太清晰但基本上知道

网友:
小故障范围的电源有修的价值,大面积烧损的俺就放弃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朋友。。。。

网友A:
给我的感觉 你的生意真差

网友:
很容易掉电不一定是不带负载,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
容易掉电也有可能是电压过高保护了。

网友:
这种电源 卖不好卖  用着又说不清

网友:
我也是新手,喜欢电源维修,能求一份刘坚强的电源维修视频吗,我的QQ:63425290 十分感谢!!

网友:
哪里有电源维修的视频呢?我也想学会这个手艺哟。我这里一大堆电源。经常是当垃圾卖卖掉了。几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我的感觉 你的生意真差

彼此彼此,你也在这里闲得无聊,说不该说的多余话。

网友:
驱动芯片烧就连带烧光耦,因为它们是直连的,高压很大机会窜到光耦上。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小面积故障可以维修,大面积的烧毁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感觉楼主那个电源是山寨的

网友:
这电源就是闲着无事时修一修,不然费时费力,不挣钱,,,

网友:
掉电一般是负载能力下降,重点监测推动管及周边元件,他们直接决定电源的输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