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随身WIFI COMFAST

楼主(2015-01-25):
前段时间在迅维网积分兑换了个  随身WIFI  COMFAST   刚拿到手时,试了下,没安装成功,因为这个东西暂时还不支持WIN7,而我的恰恰就是WIN7   所以就晾在一旁没取搭理,最近闲来无事,也恰好有XP系统,就拿出来试着安装,也貌似安装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手机连接不上去。一直显示  正在获取....搞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线和无线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网友B:
应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和无线是不能同时使用的

这个可以当接收器,也可以当热点用是这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是你设置的问题!

我都是按照流程设置的呀,但是就上连不上,能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