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寨爱普生LQ630K电源板三脚芯片型号

楼主(2015-01-25):
           修一台不通电的爱普生针式打印机LQ630K,拆下电源板,发现保险管烧断,一个整流二极管IN4007断路,板上所有主要的IC和开关管都被磨掉型号,经检测发现有两个三脚原件有短路。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主变压器驱动管,测试2、3脚正反电阻均为零,其他脚正反阻值均为30多欧,板上1、3脚之间接有10K的电阻,2脚接变压器初级,3脚经一个黑、橙、橙、银、棕(测试为无穷大,不明白这个电阻的标识实际为多少)的电阻接到地,估计为场效应管,芯片背面没有金属散热片。

(黑、橙、橙、银、棕)电阻

变压器低压侧的管子,能看到上面印有产地“菲律宾”,用二极管档测1、2脚正反电阻均为零,3→2、3→1为300多,1→3为无穷大,接入如下电路: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两个管子和那个电阻是什么型号规格的。

网友A:
电阻应该弄错了,是蓝橙橙银?,最后一位不重要,6.33欧。

网友A:
主驱动管用13007,13009之类估计可以。另一个是不是三端稳压器。

网友:
第一个管子应为MOSFET,功率可以换大一些的如8n60,电阻是0.33欧,1-2W。带小散热片的好像是双二极管,是几伏的可根据电路上的其它元件判断

网友B:
这开关电源属IC芯片管理它激式的!开关管可用其它电源中的代,电阻是0.33欧的,另一三脚元件应为共阴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
看样子做工不错啊。山寨的??没修过。就按普通电源板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驱动管用13007,13009之类估计可以。另一个是不是三端稳压器。

主驱动管估计是场效应管,如果是三极管,发热大,起码背面应该有金属散热片吧,另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双二极管,就是不知道为啥1、3脚要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应该弄错了,是蓝橙橙银?,最后一位不重要,6.33欧。

没有弄错的,是黑橙橙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做工不错啊。山寨的??没修过。就按普通电源板修吧,

是山寨的,原装不是这样的,不是用普通的达林顿晶体管的,也肯定不会把芯片型号去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开关电源属IC芯片管理它激式的!开关管可用其它电源中的代,电阻是0.33欧的,另一三脚元件应为共阴肖特基 ...

主电容为450V68UF,那个输出端的三脚原件接有50V耐压的滤波电容,不过它背面没有金属片,如果是共阴双二极管的话那么功率应该不高吧。另外问一句,这两个管子是属于什么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电容为450V68UF,那个输出端的三脚原件接有50V耐压的滤波电容,不过它背面没有金属片,如果是共阴双二 ...

TO-220F封装的

http://www.kaixiyi.com/products/8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驱动管估计是场效应管,如果是三极管,发热大,起码背面应该有金属散热片吧,另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双二极 ...

输出电流更大些

网友E:
很好奇输出级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三极管并排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驱动管估计是场效应管,如果是三极管,发热大,起码背面应该有金属散热片吧,另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双二极 ...

相当于两个二极管并联整流

网友:
你这板子没电源管理IC吧,第一个管子应该是TOP221-TOP227.

网友:
哦 上面不对  板子上有电源管理IC,第一个管子应该是NMOS管

网友:
学习楼主这种精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输出级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三极管并排着呢?

那些是达林顿三极管,一共24个,驱动24个线圈24根打印针的,原装的是用4个模块的,一个驱动6个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是达林顿三极管,一共24个,驱动24个线圈24根打印针的,原装的是用4个模块的,一个驱动6个线圈。

这么回事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F:
电源看着比较诡异,第一图打磨了的ic是38xx吗?看下管子最右边脚到电容负极之间是否有个零点几欧的电阻,如果有估计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看着比较诡异,第一图打磨了的ic是38xx吗?看下管子最右边脚到电容负极之间是否有个零点几欧的电阻,如 ...

你说的没错,就是有一个0.33欧的电阻连着那个管子的右边脚和大电容负极,你说会是什么管呢?

网友G:
明显是肖特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显是肖特基嘛

好的,到时候换上去试试。

网友H:
可能是MOS管,用8n60应该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MOS管,用8n60应该可以,

综合以上这么多人的估计,驱动管应该是MOS管,输出的应该是肖特基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综合以上这么多人的估计,驱动管应该是MOS管,输出的应该是肖特基吧。

用电脑电源中的+12v高频双整流二极管就可以,封装管脚排列都一样,耐压及电流留点富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电脑电源中的+12v高频双整流二极管就可以,封装管脚排列都一样,耐压及电流留点富余量

嗯,+12V的一般是快速整流管吧,耐压200V的,肖特基耐压一般比较低。

网友:
那个电阻该是,过流检测电阻,不到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