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1-25):
ACER 4710独立显卡,945芯片组的机器开机不显示,不插显卡板是白屏,装上显卡板报一长两短。显卡上面的供电正常里过,也换过不行 BIOS从官网上面下的刷上去也不行,有知道的帮一下忙。
芯片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外接试了吗?另外应该测测各供电,触发电流等。

网友:
外接测试,内存供电,屏幕检测..

网友:
显卡换过吗,试试

网友:
外接看下 很可能是显卡

网友:
滴~~滴滴 显卡报警

网友:
DELL 500也是用的DS2的板子.

网友:
换显卡啊

网友:
换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