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进水5S维修过程及总结

楼主(2015-01-25):
外地寄来两个5S板子,都是没办法正常开机,因为故障原因都相同,维修过程基本上也一样,就以其中一个作为列子讲下是维修过程:
1、进水机,第一步就是量电池正极阻值,看看是否大短路,如果没有,可直接夹电开机看看,例子中的板子,开机电流80MA定住不动。此时作两个判断,A,CPU的供电基本满足,B,因为电流只有80MA,所以不存在大短路。
那就先从显示和灯光修起了:

左图为显示座的原理图,右图为PCB的实物中,FL24和FL37进水烧断的几率非常大,重点查,如果断开,可以短接。L41、L42、L44,是显示座到A6CPU的MIPI数据接口,进水一般这里不会出问题,主要还是供电方面。
短接好烧断的电感后,再次打阻排除短路,开试机,看电流,用外灯照屏看看是不是能看到有显示,此时还可能会出现有显示无灯光。如果电流没变化,那就要查到U3和U23,直观办法依然是查阻,然后重植或者更换。

2、通过以上步骤,把显示和灯光解决后,接下来的问题最大可能就是触摸没反应。
排查的重点就在U12和U15,包括供电和腐蚀程序,如果供电正常,同样是重植或者更换。

解决以上的故障后板子修复。

小结:实际维修中,上图的板里U3、U23、U12和U15都更换了,包括这些芯片边上的升压电容也是容易因进水腐蚀损坏,可以对照原理图实际测量阻值和电压判断出好坏。进水5S的维修重点查的地方就是这一块,相似的5代也差不多,6代暂时没修到,如果有机会,再写出来给大家。
时间仓促,写得不是很详细,难免错漏,请大神来拍砖。

网友A:
1楼备用。。。。

网友B:
我有一进水的5S 和你这个差不多 修开机了  但就是没有触摸  换了好几套触摸也没有用  还有个 5S进水无服务  没有运营商 ( 就是 没地方手动收索运营商)我做了中频 和基带电源 基带都有滴  求超版详细指教指教  谢谢

网友:
修苹果手机大神啊,膜拜下啊,手机和平板都不懂啊,

网友:
苹果的东西不好弄,得有专业知识啊,LZ威武!

网友:
电脑不行了,开始修手机了

网友:
电脑不好了,开始修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进水的5S 和你这个差不多 修开机了  但就是没有触摸  换了好几套触摸也没有用  还有个 5S进水无服务  ...

无触摸的查同步信号,就是U5的第一脚和第六脚。包括U5本身。无服务的还是主要以查供电为主,功放的供电。

网友:
额 我这基础差 几乎没基础  得慢慢来研究了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下载了

网友:
很好   先占楼 好好学习

网友:
一直想学手机来着。。

网友:
超版发的都是好贴,可惜量不多!膜拜下。我想知道换Wi-fi换触摸用什么风枪,温度风景多少合适。我换个4S的尾插座风枪吹温度低了焊不上,高点吹变形。烙铁又不好下手。风枪型号安泰信852D。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忘超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C:
超版发的都是好贴,可惜量不多。膜拜下!请教下 wi-if 芯片触摸芯片,排线座,都是用什么温度风量焊上去的。我连4s的尾插座都焊不上,风枪温度低了焊不上,高点座子就吹变形了!用烙铁空间小又不好下手。安泰信852D风枪。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忘超版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斑竹都是超厉害的。。。

网友:
这个电话的板能不能用洗板水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楼备用。。。。

不知道您在哪里开店,我以前在迅维学过电脑维修,现在出来实习大半年了,想明年再回迅维学下手机维修,不知道您那里要不要人,愿意教技术的话我可以给学费的。

网友:
伟大的,你可以修复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超版发的都是好贴,可惜量不多。膜拜下!请教下 wi-if 芯片触摸芯片,排线座,都是用什么温度风量焊上去的 ...

先用烙铁定位好,然后上点焊油,风枪350度,快速装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您在哪里开店,我以前在迅维学过电脑维修,现在出来实习大半年了,想明年再回迅维学下手机维修,不 ...

我自己都没开店,游击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烙铁定位好,然后上点焊油,风枪350度,快速装上。

谢谢超版回复,自己去练习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下您测的电压和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都没开店,游击战

额,您这么好技术,干嘛不自己开店呢,而且现在真正会修手机主板的人那么少。

网友(2015-08-03):
这回是学习了。。慢慢消化理解

网友:
讲的很详细,明天我用您的方法试一试

我的进水5s单板开机80ma了就降到0ma了。

还有就是连不上电脑,估计usb接口控制芯片有些短路了

网友:
大神吹苹果  温度用多少度呀

网友:
大师在哪里维修,有台5S不开机,找大师维修

网友:
点赞  进水80一般都是U3显示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