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主板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华硕P5QPL-AM

楼主(2015-01-25):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样喊救命没太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喊救命没太用的,

要怎么修?手头有数字万用表

网友C:
先测量USB对地阻值看看,一般是小芯片坏5.6个脚的,换小芯片不行就要换南桥了

网友D:
换小芯片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USB对地阻值看看,一般是小芯片坏5.6个脚的,换小芯片不行就要换南桥了

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小白一个,多多指教,可以的话私信我联系方式,先谢啦

网友:
看USB供电有么。。如果有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打值,跑线,换板

网友:
4L不是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了吗……看看USB后面是否有小芯片

网友:
先测下USB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小芯片不行就换南桥

这个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连个表都没有的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修?手头有数字万用表

南桥挂了

网友:
打阻值,测电压,小芯片,南桥

网友E:
查供电, 看有供电没 ,  USB  里有四根线 VCC  D- D+ GND   有供电再打D- D+ 的对地值 看是不是400~600之间  D-D+ 的对地值 是不是一样   测到 无穷大 桥开路   测到  000  说明桥短路

网友:
看看 USB的口子有没有 5V主攻供电! 在看看数据线 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上说的很明白,不懂得话,他可能就不是搞维修的了把

网友:
换桥吧    果断点

网友:
USB不可以用的话。 先检查5V 供电。然后数据。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供电, 看有供电没 ,  USB  里有四根线 VCC  D- D+ GND   有供电再打D- D+ 的对地值 看是不是400~600之 ...

感谢你的回答,我会试一试,再请教你,同时感谢所有答复我的人,感谢

网友:
先测5V,再测中间两脚的阻值,再看看BIOS里面是不是关了,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量一下USB口的数据对地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GB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再看是否有管理芯片,最后就是南桥了

网友:
估计这故障你是不能修的

网友:
g41的82801gb的桥给我们的维修人员创造了不少福利了,

网友:
二手主板40-50元包邮。换得省事

网友:
你这样 别人和你说了你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别说解决问题了

网友:
看看usb有没有5V

网友:
南桥坏   822换掉  5v有没有

网友:
我已经崩溃了

网友:
供电时钟桥,在此之前用p口键盘进下bios,看是不是禁用了。回答完毕

网友:
主板bios里面关了吧。

网友:
我今天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更换USB插针旁边的钳位二极管试试。

网友:
型号好像是:a7w或a7t。

网友:
拿到修主板的地方看看吧!

网友:
实际上主板5V供电限流电阻较容易坏。

网友:
一般都是换桥。

有个板,对地阻值都相同。最后还是桥坏。

网友:
同意14楼观点

网友:
南桥坏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更换GB,多数因为是 5VSB 电压打坏南桥,可能声卡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