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f,过logo掉电,多按几次开关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5-01-25):
方正s41f,超薄本,开始是开机不显0,46掉电,换了南桥后,开机显示logo掉电,不停的按开关,能正常亮机,进系统正常,没有图纸,不知有哪位仁兄修到过望指点一二!小弟谢过!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上示波器了

网友:
之前修过  亮机需要 按两次快关的  没搞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上示波器了

有示波器,但是没图纸,不知从何测起?望说明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上示波器了

这种掉电就是有示波器,修起也很麻烦啊,

网友:
这机子ec是有程序的,

网友:
那也只有说刷下bios   再想其他吧

网友:
这种掉电就是有示波器,修起也很麻烦啊

网友:
滤波电压,温控,信号都有可能,

网友:
刷个BIOS   检查下RTC    温控  进系统测下鲁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掉电就是有示波器,修起也很麻烦啊,

双通道对比各大供电抓波呗 可以缩小范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