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图的打鱼机维修

楼主(2015-01-25):
一台打鱼机主板,不触发!没图纸!io  it8728f
好像是amd的u悍在上面的,没有待机3vsb一路查1117在到电源接口一个mos管出入12正常 控制极3v输出1v   控制极由一个3540的芯片出来的。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没资料。求帮助!

网友:
我去,现在的维修人员真不容易,连打鱼机都要学着修了,求拜师,我也要学习修打鱼机

网友:
没资料不好整啊 !!!而且没有配件!!!

网友A:
这个给它搞好,要多收个钱 啊,,干这个一天最少挣个三五千吧的。。

网友:
维修好杂,一点都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它搞好,要多收个钱 啊,,干这个一天最少挣个三五千吧的。。

不只,我们这里游戏机是暴利的,好的时候一天有十几万,不过现在抓得严了,都是偷偷摸摸着开,所以赚不到什么钱,但是也比一家200台的大网吧赚钱赚的都是黑心钱,呵呵

网友:
什么型号的打鱼机?

网友:
这个主板好修吗  修好后指点下

网友:
貌似不好修吧! 连打鱼机也修  那个芯片最好标明一下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几张,好像5V要先修出来,没什么资料,只能两张板参考着修

网友:
这个板我也修过 不过是CPU短路了。确实是5V先出来。

网友:
直接给他换个主板好了,还多赚钱啊

网友:
换板多好啊,收个500----1000好收

网友:
这玩意不是很复杂,表示修过一部分。

网友:
把几个芯片换了

网友:
跟笔记本差不多,找笔记本师傅看哈

网友:
打鱼机没遇到过

网友:
在我们这里直接换了, 不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