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045V进水维修

楼主(2015-01-26):
商家送来一台华硕PR045V机器,说是不开机,其他一切不知道,管他的,拔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流显示0.00-0.03-0.07反复跳,红灯在闪,可调在响,根据可调现象,应该有微短,拆机,发现键盘背面有大片水印,原来是进水机器,继续拆出主板,该主板是仁宝代工的,板号LA-8221P,拆掉主板上散热器,CPU,贴纸等一切碍事的东西,目测主板发现触摸板排线附近,显卡供电,腐蚀严重,另还有几处轻微水印,发现Q61附近有些坑坑洼洼的,像是刀割的,露出了铜皮,周围的管子歪歪倒倒的,这块板子应该动过,先用酒精彻底清洗一遍,腐蚀的地方基本都已清洗干净,该补锡的地方补上锡,发现显卡供电芯片ILS62883附近已经发黑

仔细清洗发现发黑位置在ISL62883的17脚位置,应该是供电

图纸发现是17脚是芯片的供电,来自公共点B+,先不暂时不管,测试一下公共点,各大电感以及相关供电MOS管,发现无明显异常,再回到这里,小心处理17脚附近焊盘,测量PR927的1脚到芯片17脚开路,取下芯片,发现17脚下面焊盘已经没有,飞线到此,焊上芯片,通电发现故障依旧,这里进水最严重,觉得这部分电路故障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取掉PL903,PL904

通电发现,待机0.02,3V,5V正常,说明故障确实在ISL62883部分,测量芯片各主要引脚对地无明显异常,相关MOS管也无明显异常,直接换掉ISL62883,装回电感PL903,PL904,通电故障依旧,难道后级有问题?显卡不会坏了吧,这个显卡是两相供电,于是撬起PL901和PL902

通电发现待机0.02正常,测量显卡上面电容也有阻值,没发现明显短路,显卡不会那么容易就挂了吧,仁宝的的电路还是保护的比较好的,由于是两相供电,焊回一路试试,焊上PL901,通电测试,发现待机0.02正常,没撬起PL901,PL902的时候是不正常的,问题应该在PL902这一路,拆掉PQ903这个上管,测下面焊盘无异常,主板上这部分每一相都只用了一个上管,PQ901和PQ905主板上没装,PQ903是N沟道的MOS管,二极管档仔细测量S到D的值为500多,GS正方向无穷大,但是发现D到S的值是1800多,反复测量还是,应该是无穷大才对,难道我的Y表不准确,干脆拆掉另一路上管PQ906测量,发现D到S的值是无穷大,于是换掉PQ903,焊回PQ906,通电发现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到0.08左右,测量CPU供电,刚才维修的显卡供电,还有一个+VCCSAP没有,它通过PJP801符号变为+VCCSA,看图纸上的说明这个电应该是给CPU的

先回去看刚才修的ISL62883,查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开启信号VR_ON没有,它和CPU供电用的同一个开启信,再看另一路没有的,测量PU801,发现供电正常,开启信号是1.05V的PG信号也有,看时序,这个开启信号要比VR_ON先产生,PU801的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产生电压,于是换掉PU801,通电,待机正常,触发后正常显示,终于松了口气,准备装机测试键盘,触摸板,装上硬盘进入系统,发现其他没什么问题,准备报价,突然又断电了,再次通电,发现故障依旧,再次拆机,发现PQ906被烧穿,看来不应该节约成本,换掉PQ906,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锋回路转,一波三折,细心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