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重启类并且都跑码了

楼主(2015-01-26):
对于反复重启类并且都跑码了,跑码之后又重启,把CPU供电针拔了就不反复重启,各路高手有什么建议吗,供电正常的了。前几天遇到的,今天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102的排阻两侧电压不正常,靠芯片供电那端只有0.32左右,另外一端1.71,靠芯片那端对地值还有一千多呢没有短路加焊过一次,见到过一次没有重启但不跑码了

网友A:
LZ,我没看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没看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

主板跑了几个代码重启,拔了CPU供电不重启了就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电压可能还有不正常的

网友:
把CPU  供电取了   就不重启了 , 要么是  CPU温度问题  要么是 BIOS 问题

网友:
不跑码 供电时钟复位 有莫得 ,   没得 跑什么码

网友:
查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有复位吗???跑码跑了多少??

网友:
有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个要查一查CPU的供电,有点不正常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及相关元件

网友:
先查供电 CPU供电正常吗  跑码跑了多少 刷个BIOS

网友:
pwm 供电的问题。

网友:
有复位并且跑码了,就跑了几个代码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