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TFT19W80PS蓝屏

楼主(2015-01-26):
开机显示正常,一会蓝屏,拔下显示器的信号线,重新插好,又好了,单一会又蓝屏。求教是哪里坏了?
显示器

网友:
先刷下驱动板程序试试看

网友:
对不起打错了,不是蓝屏,是黑屏。

网友:
说话也说不清楚

网友:
看看电源板电容是否有鼓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有两个灯管性能不良,没有换,拿坏的两个甩了。可以用,但亮度稍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