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G41D3LM4 V1.11 BIOS

楼主(2015-01-26):
ZX-G41D3LM4 V1.11  BIOS  杂牌主板

ZX-G41D3LM4 V1.11.zip

网友:
图片大了咋不显示呀

网友A:
你发的图纸太大了,应该小于1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图纸太大了,应该小于1M

不是图纸 是图片   我改小了也不显示

网友B:
10分有点小贵了有木有,还是杂牌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分有点小贵了有木有,还是杂牌的哦

这分没发设置

网友:
其实这个公版的BIOS 10分下载可以的

网友C(2019-09-29):
你这个BIOS 怎么刷的啊?我用的编程器都匹配不到这个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BIOS 怎么刷的啊?我用的编程器都匹配不到这个bios芯片

认不到芯片 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2020-04-02):
不知道行不行啊,看着有点像

网友:
寨板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