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e2250 屏 求助

楼主(2015-01-26):
一台E2250 屏号HT215F01-100,开机瞬间图像正常 然后卡屏 有竖线 测量各组电压基本正常,有谁修好过 说说经验 难道又要拆屏飞线么!
飞线

网友:
估计屏挂了,找套通用的测试下屏

网友:
你这种应该是屏坏了,这个修不好的

网友:
先点屏才能确定是驱动板块问题还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