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假内存问题 回答

楼主(2015-01-26):
今天看见一个说 : 装机别用 金士顿   我看见这个我就笑了,    是拿货没有专业渠道?还是  金士顿内存不行?  金士顿假的内存是多,    所以要知道 怎样分辨  什么是真内存 什么是假内存
  内行   必须   知道的    金士顿 假内存  第一个要知道 假的只能在 AMD 主板上用    intel  上不能用   假的 金士顿  2G 三代的 十多二十    别人还保两年   有很多人 为了赚钱 用 假的 内存 装机 赚钱    , 还有一个就是 假的内存 和真的内存 标签不一样   只有内行才看得出来     真的 金士顿   它的那个 金士顿 这个牌子空间要宽长一些, 假的 它那个英文 空间小得多,     现在就上图让大家学会识别    如果还识别不来 就 把 内存条放在 INTEL  上测试

  真的

假的
   希望大家 以后当心   内存都有假的  只是金士顿多些   只要自己学会识别    假的又怎样

网友:
这个还真的分不清,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呵呵,好,学到了,之前有听过一些,都只是简单的对比下

网友A:
有没有能从芯片.pcb等等细节来分辨真假的方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能从芯片.pcb等等细节来分辨真假的方法呢?

这个没研究过,其他应该不行

网友:
现在装机都没用金士顿的条子了

网友:
AMD专用的都是山寨货。

网友:
做工就比原装的差一些,看细节,看芯片

网友:
性价比高,可以稳定用就行

网友:
这也算得上比较实用的一招吧

网友C:
碰到高仿的连卖三大件的经销商都分不出来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不过拿到区域代理商那里条码一扫就知道真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碰到高仿的连卖三大件的经销商都分不出来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不过拿到区域代理商那里条码一扫就知道真 ...

高仿的能不能再INTEL上使用

网友:
假的一看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仿的能不能再INTEL上使用

肯定了,要不怎么叫高仿!AMD专用的那种跟高仿都不是一个级别的,有机会你到深圳见识一下什么叫高仿吧!

网友:
有时还真没在意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真的很抱歉,我是来水分的……

网友:
用放大镜看金士顿的防伪标识也能看出来  真的防伪标识一圈都是kst的字母  假的模糊不清 只是一个黑点

网友:
假的颗粒不是金士顿的

网友:
大神 看来 我买的 内存条是假的了 反正 100  老机子用 还好!

网友:
这个标 没有可取性   只能对于简单的识别  遇到精仿的就不行了 就行人民币

网友:
买别的牌子把 我用威刚的多,以前用宇瞻的 现在基本都是在上海拿威刚的条 直接买1600的条

网友:
光看标签不靠谱的 反正假的我看就知道 说句真心话金士顿的东西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真的金士顿PCB板边上比较光滑,假的比较粗糙!假的都是工厂人工把他折断了,真的是机器弄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我遇到的是条码是金士顿的,颗粒是现代的。

网友D:
那个防伪贴的头像对着光上下翻转能变色,有可能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研究过,其他应该不行
真的内存金手指是镀金的,假的用一段时间金手指就发暗,甚至有灰色斑点,假货很多很泛滥的说

网友:
AMD上就可以用假的,不太可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