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L2021WA显示器黑屏立马亮循环几次

楼主(2015-01-26):
联想LENOVO L2021WA显示器,屏幕不定时黑屏,黑屏1秒钟,指示灯变黄灯,然后立马亮,再黑屏,再立马亮,变黄灯,再黑屏,如此循环几次后正常显示,过几分钟又会这样,
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坏了????
谁知道????求老鸟鉴定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黑屏的时候5.04V会突然变成4.87V
然后回到正常

网友:
先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先把按键板拔掉试试!

网友:
那你接一个5V的供电试试,正常来说0.0几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楼主 :把电源 初级的  50v 33mf的电容更换了,   电容shirong失容 会造成   带负载能力 差。

网友:
把按键先换了,不行在代换一下电源

网友:
6楼的意见可以参考下

网友:
给5V加个电,给负载供电,看一下还会出现之前的情况吗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看上去应该是驱动板的故障,可以刷个mcu程序试一试,多数是程序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驱动板主芯片发烫导致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开关面板有一个开关拆掉就好了,那个开关按键只要按则闪一下,于是我就拆了他,没想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