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v f83v半尸体机无修

楼主(2015-01-26):
x88v f83v半尸体机无修  可以正常装系统,就是有时会花屏  14。0LED屏幕完美 1G三代内存,不带硬盘  480包邮 到手签收保证显示正常 无修   QQ1569097878                还有一个完好机器拆机卖主板330不包邮无修两个机器一样

补充内容 (2015-2-2 20:18):
还有一个F83  2代内存 671芯片芯片的好机器 主板拆机300 整机无硬盘代1G内存550

补充内容 (2015-3-6 09:24):
已出

网友:
这个价挺好的

网友A:
还有一个完好机器拆机卖主板330不包邮无修两个机器一样 这个能优惠点吗 在把散热器送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完好机器拆机卖主板330不包邮无修两个机器一样 这个能优惠点吗 在把散热器送我

散热器能送价格没办法

网友B:
把拆机下来的主板放到X88V上不就是台好机子了吗。。。。

网友:
垃圾一堆

徐州海云弯不张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拆机下来的主板放到X88V上不就是台好机子了吗。。。。

两台机器,

网友:
你也是垃圾

网友:
是SIS芯片组的吧

网友:
好像是吧,没仔细看

网友B:
SIS的麻烦楼主看看这个位置的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RT9xxx。烧坏了看不到,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S的麻烦楼主看看这个位置的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RT9xxx。烧坏了看不到,先谢过了

不是你这个系列,我仔细看了,并且还是整机,不会拆出来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S的麻烦楼主看看这个位置的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RT9xxx。烧坏了看不到,先谢过了

MAXIM8632E  T1925 看下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是不是都要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我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IM8632E  T1925 看下是不是你要的

RT开头的,应该不是你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