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出租屋ip冲突

楼主(2015-01-26):
一旅馆,网线——猫——8口路由——32口交换机——————————用户电脑
                                             ——腾达小路由                                 路由器
                                             ——腾达小路由                                 路由器
                                                                                                   路由器
                                                                                                   用户电脑
                                                                                                   ...
经常出现断网,一天断几次,我去了后发现下级路由器的接法不对,都插在lan口上,并且没有关闭dhcp,我把所有下级路由器都插到wan口,并且改了下级路由器的ip地址,这样就好了。没有再出现断网情况
疑惑的是,如果8口路由器是磊科铁皮的路由器就不会出现这种,就算下级路由的接法再不对,也不会出现ip冲突,我给有的旅馆装过,效果挺好,但不确定,磊科真有这样的技术吗?

网友:
磊科的就能避免ip冲突吗

网友A:
不是IP地址有冲突,是电脑获取到不同路由器上分配的IP地址导致的电脑不能上网的

网友B:
磊科的是把冲突的屏蔽掉了,

网友C:
可能磊科关闭了DHCP吧?不然不可能自动解决IP冲突,高人来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磊科关闭了DHCP吧?不然不可能自动解决IP冲突,高人来答

没有啊,用户电脑都是自动获取i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磊科的是把冲突的屏蔽掉了,

怎么屏蔽啊?

网友:
磊科也没有这么强大的。

网友:
磊科的DHCP功能确实比较厉害,我也试过,还有ARP攻击防御,也可以开启的

网友(2015-03-06):
顺序问题,一般的主路由安装完成后会向下划拨ip,这时电脑拥有一个ip并缓存了host列表和dns,这时你在安装新的路由,只要是同一个ip段的就可以正常上网。

还有磊科的ip段是192.168.1.x腾达的 是 192.168.0.x
看看和主路由的是不是冲突了?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IP地址有冲突,是电脑获取到不同路由器上分配的IP地址导致的电脑不能上网的

嗯 就是这样的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不是IP冲突,是电脑获取了不同路由的IP。直接接WAN口,静态IP,这样很少出故障

网友(2015-06-22):
改一下IP地址

网友:
没有高人发出结果

网友:
你上面讲的都不清楚

网友:
对路由了解的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