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换灯管。真麻烦

楼主(2015-01-26):
一定要细心啊   换这个灯管 坏了3条  亏本了

网友A:
习惯就好了,我这里还有个笔记本液晶屏需要换灯管的。我还没有下手呢

网友:
没换过的飘过

网友B:
?怎么坏了,弄断了?只要不把屏弄出问题,其它的我感觉都不算大事。细心就好

网友C:
哈哈,换个灯管也收不了多少钱,我大多都是给同行换的,也就收个50元钱,如果像你这样把屏拆了一点点的换,花这么多时间一天试问不吃不玩能换几个灯管?算下一天的房租跟人工,试问能赚几个钱?我不拆屏换灯管已经很多年了,无论笔记本还是台式屏都不拆屏换灯管,即不忧心拆坏屏也不怕浪费时间,我发现很多拆屏换灯管的都把背光没有装好,露光露的严重也不美观,我直接把两边的用钳子夹掉把灯管直接抽出来然后把灯管两头焊上两头用上热缩管然后装好,换一次灯管也就最多十来分钟,估计我灯管都换完了,你们屏还没拆完吧

网友:
直接买带架子的,就省得麻烦

网友:
我觉得也是,我一般要整一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好了,我这里还有个笔记本液晶屏需要换灯管的。我还没有下手呢

换灯管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就是快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坏了,弄断了?只要不把屏弄出问题,其它的我感觉都不算大事。细心就好

是的啊。。灯管断了.........  太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换个灯管也收不了多少钱,我大多都是给同行换的,也就收个50元钱,如果像你这样把屏拆了一点点的换, ...

恩恩  你说的很实在。 我讲究的也是速度。要不不划算。这个是维修显示器的兄弟。我维修板卡的

网友:
你这还算好的   我上次换个液晶的  断了 8根  最后是换好了   就是壳子装不上

网友:
笔记本还可以  液晶的换灯管不会整  费时间

网友:
这年头坏换什么灯管啊, 可以直接改装LED灯条的。经济实惠, 还省事

网友:
强烈同意5楼的建议

网友:
5楼的很强,下次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换个灯管也收不了多少钱,我大多都是给同行换的,也就收个50元钱,如果像你这样把屏拆了一点点的换, ...

我是只要是电脑方面的都修,笔记本主板,台式主板,液晶显示器,还有打印机主板,说实在的我以前在武汉时根本没有学过液晶维修,都是做笔记本维修的,现在回来家里自己做了,就必须要什么都能修才行,维修显示器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感觉液晶太简单,闭着眼睛一天修个十几台没问题

网友:
换灯管简单的就是害怕灯管换好了 屏坏了

网友:
我也支持5楼的方法

网友:
5楼说的是剪那个部分啊。 开个大点的口把灯管直接抽出来吗??
   如果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直接抽出灯管,两边要挖洞,也漏光。就是屏安全些。

网友:
一般换灯管都是把两边的塑料剪掉从新焊接的,LZ的做法是我刚接触的时候所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