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2g 不触发到不引导系统维修一例

楼主(2015-01-26):
      本人维修机器一天事务繁忙,没多少时间发帖,不过这款机器的故障有点。。。,就发给大家瞧瞧,废话不多说了。
      接手机器一看,尼玛,键盘上的按键都掉得差不多了,起码一小半都没了,这些都是次要的。拔掉机器电池,上可调电源,待机0.0528A,按开关,没反应。风风火火拆开机器,打了下公共点电压0.01v,隔离保护电压没过来,这主板型号是la-5911p,AMD cpu。仁宝的机器都有点火回路,大家都懂的,顺手测了下公共点对地阻值,15,说明因该某个地方短路了,于是把主板的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打了个遍,打到pl8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敌情,15,再打上管pq29,击穿了。

      果断拆掉,再打公共点对地阻值,正常了,顺手测了下pq30没坏,从料板随手拆了个上去 ,通电,待机0.0127A,正常了,公共点电压也出来了,上好cpu,按下开关电流哗哗的往上彪到1.78a左右停下来(没有上内存),拔掉电源,装上内存,接上屏线,再开,电流跑到2.4A左右亮机了,以为捡到个便宜货,风风火火的装好机器,结果悲剧了,就看到logo一过,就只剩下一个小横杠光标在那里闪,以为系统出问题了,换块有系统的硬盘挂起,一个叼样子。插上u盘,进bios改启动,里面硬盘盒光驱都认到了,U盘死活都认不到,以为这机器有点挑剔东西,换个U盘还是不行,我再换个usb键盘试一下,还是不行,没反应,关掉机器,再开,居然电流彪到1.6A左右不动了,以为北桥虚焊了。迅速拆开机器,直接上bga加焊下北桥,5分钟后再测试,机器倒是每次都能开了,但还是不引导系统,usb同样认不到。把硬盘拿到台式机挂起,能进系统。说明系统和硬盘都没问题。继续检测主板,

打了下上图中sata hdd 2组数据线到南桥的对地阻值,一组375,一组75左右,再打了下sata odd的 阻值和 hdd 的一致。通电测了下3v和5v供电都有,说明是正常的,再用示波器量了下南桥的晶振,25M和32.768KHZ都正常。接下来就要去量其他的时钟,发现这主板没装时钟芯片,预留的位置倒是有

,看了下框架图,时钟芯片集成在南桥上。

这就不好去测了,难道是南桥有问题?出去抽了根烟理理头绪,想了下,pq29是给北桥供电的,会不会是因为击穿的瞬间把北桥部分的小丢丢部分烧坏了导致的,正好手头有别人返修过2次后来换下来一样旧的北桥芯片,它的可能性最大。实在不行就去换南桥。说干就干,半个小时后,终于弄规矩了,通电,屏幕亮了,插上硬盘,能进系统了,插上U盘试试,也可以了。
      把机器弄干净再装好,顺便看了下硬盘里的东西,一大堆游戏在里面,还有大家都懂的东西,呵呵,看来是个标准的宅男。
      PS:如果不是pq29击穿的话,引起这样不引导系统,不认usb,大家也许考虑的都是换南桥吧,修好也有点运气成份在里面,至于是北桥哪一部分出的问题,到现在我自己都不清楚,大家可以看下图纸分析下,提点宝贵意见,共同学习和进步。

网友:
一般不认U盘的情况下 先软后硬   5V  晶振   不行的话  BIOS  不过一般都会干南桥

网友:
兄弟你的机器故障应该是pq29击穿造成本身DS级之间阻值直接短路,出现DS级直接相连情况导致公共端的19V直接流入S级输出引起烧南北桥。

网友A:
我现在都不明白你到底换的什么

网友:
这种情况 上管击穿容易击桥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CPU要得到硬盘数据肯定要经过北桥啊

网友:
上管击穿,烧了北桥.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换南桥了!

网友:
看到结语坏的好多啊…………

网友:
要是我直接换桥了

网友:
amd的北桥管的太多了

网友B:
好经验学习了啊 。以后amd 的机器不识别硬盘的话。不会只考虑是南桥了

网友:
AMD问题就是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不明白你到底换的什么

换的北桥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学习了啊 。以后amd 的机器不识别硬盘的话。不会只考虑是南桥了

硬盘能认,但不引导系统,usb死活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