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更换新板载网卡后,能打上驱动,上面有一个感叹号不能上钢

楼主(2015-01-26):
每次拆板子上面的换上就可以了,现在手头上没有旧的了,发了新的换了几个问题都是一样,能打上驱动,驱动上面出现感叹号不能上网,是不是要写AMC地址,希望那个大哥帮帮忙呀

网友:
先重装一下系统试一下

网友:
要刷MAC地址才可以解决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下网卡型号,到官网多找几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
检查一下型号对不对,写一下MAC地址。

网友:
也没有有什么好办法Mac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