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

楼主(2015-01-26):
内存主控芯片的第一脚12V,从那里来的,我的一快七彩虹主板,没这个供电,高手回答下

补充内容 (2015-1-28 11:50):

七彩虹,FM2终于修好了,
第一部分:开始的时候触发掉电,检测发现老是烧CPU供电的一对管,拆下之后,测对地值不正常,一般为600多,现在才54,小4P也是一样,跑线路把,发现小4P直连,一个辅助控制芯片,应该这...

网友:
回答下吗,本人新手

网友:
貌似不是12v吧

网友:
12V这么高,把芯片型号上图看看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供电有12V或5V,来自黄或红线,但不一定是第一脚啊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VCC脚供电由ATX电源5V或者12V供给,中间经过电阻或者二极管到芯片。

网友:
电源直接出的电压啊

网友:
主板中12V供电只有电源黄线了,若确定是12V的可直接飞线。但感觉内存主控芯片供电不应这么高,一般都取自5V或3.3V供电。

网友:
要是12V的话 就是黄线 你把他连起来就好了 你跑下线路

网友:
难道是断线了!!电源接口周围的电路查下!!

网友:
主要看看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内存5VSB或者3.3供电

网友A:
七彩虹,FM2终于修好了,
第一部分:开始的时候触发掉电,检测发现老是烧CPU供电的一对管,拆下之后,测对地值不正常,一般为600多,现在才54,小4P也是一样,跑线路把,发现小4P直连,一个辅助控制芯片,应该这个坏了,换之,打小4P对地只正常,焊好管,上电不保护了,就是所有电压没出
第二部分:按时序修理,查后发现,内存不出供电,控制芯片为RT8120A,查1脚没电压,跑1脚线路,没发现能通的,想了一天查了一天线路,最后还是没有与之想通的,后来灵机一动,从第5脚查,发现5脚有也没电压。跑相关线路,经过一个2.2欧电阻,变值,换掉,5V过来了,1脚也有电压了,但是还是不出开启信号,换掉RT8120A,开机,跑码正常,修好了
总结,RT8120A   1脚供电应该是由5脚内部供电到的,还有就是不插小4P的时候由5V供电,,插上小4P由12V供电给RT8120A经三极管给5脚供电,内存输出多是1.5V,
板比较新,遇到少,主要是RT8120A这个芯片把自己搞晕了,和以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FM2终于修好了,
第一部分:开始的时候触发掉电,检测发现老是烧CPU供电的一对管,拆下之后,测对 ...

楼主这个P4短路,是指电源从IC损坏导致吗?

网友:
全部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