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PE系统比较好用啊?

楼主(2015-01-26):
以前我用的是一个 老毛桃PE系统。以后我更新了新版的 发现不好用。安装其他的PE。发现装完系统。有许多捆绑软件的

网友:
一般那些GHOST文件都会捆绑一些软件的。

网友:
装好后谢掉就行了

网友:
最好找个纯净版的

网友:
最好用的纯净版系统。
制作U盘启动工具,用Fbinsttools工具,点击格式化,勾选存档文件选中下载的1.509.fba,制作启动U盘。该启动界面有PE、GHOST、DISKGEN和去账号密码工具。如需MHDD,下载GHOST.img覆盖掉U盘里的ghost.img,启动后选GHOST选项即进入MHDD。
该方法制作的启动U盘非常干净,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任何文件,格式化也不丢失。其它空间当正常U盘,GHOST系统可以拷备到此U盘内,可以随身带。
网盘地址:
http://pan.baidu.com/s/1gdnaDkJ

网友:
我目前用的天意2.3

网友:
通用PE4.0 记住 ,是4.0版本的。

网友:
最好用的纯净版系统。
制作U盘启动工具,用Fbinsttools工具,点击格式化,勾选存档文件选中下载的1.509.fba,制作启动U盘。该启动界面有PE、GHOST、DISKGEN和去账号密码工具。如需MHDD,下载GHOST.img覆盖掉U盘里的ghost.img,启动后选GHOST选项即进入MHDD。
该方法制作的启动U盘非常干净,在我的电脑中看不到任何文件,格式化也不丢失。其它空间当正常U盘,GHOST系统可以拷备到此U盘内,可以随身带。
网盘地址:
http://pan.baidu.com/s/1gdnaDkJ
我的主页:http://www.2345.com/?kq47826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