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硬改动C466M GL960支持FSB800 CPU

楼主(2015-01-26):
回收了一台联想旭日C466M,T2330 512 160G集显,原配T2330CPU,只有1.6G主频和FSB533,想升级一下再卖出去。有一天客户拿一台Y450来修,是P8700的CPU,拆下来装上试是能正常进系统的,当时没注意频率。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GM965、PM965能支持FSB800、667、533的CPU,一般情况下GM45、GL40、PM45能支持的CPU基本都能用,高于这个频率的应该会降到这个频率。机器花屏修好拿走后换上一个T5870 CPU-Z只能识别到533的总线频率主频只有1.33G,又换上T4200也是只能识别到1.33G,问题来了,GL960百度它的参数,是支持FSB800 CPU的,有些机器可以直接换U用的,联想的电脑确实不敢苟同,现在官网都下载不到BIOS,网上只搜到V1.25最高版的,机器是V1.24的,下载刷上涛声依旧。找出此机LA-3691P的PDF找到FSB,图纸上明明写着可以支持FSB800的

这里有667 800

FSB选择,这里有两种设置,即010,011模式。看下图三个选项,010模式为MCH_CLKSEL1 有高电平,MCH_CLKSEL0、MCH_CLKSEL2为低电平

这里实测只有MCH_CLKSEL2有1.09V,其他两个为0V.即为001模式,此图没标出来。现在要改成010模式,即MCH_CLKSEL1有电平,其他两个为0就行。
接下来是改动过程:MCH_CLKSEL0本来就是0无需改动,看MCH_CLKSEL1

实测R444上拉+VCCP 1.09v电阻没装,带有小老鼠标志的R445装上了,将R445移到R444的位置装上,再看MCH_CLKSEL2

实测R453装上了,拆之找到一个0欧电阻装在R452上,经过测试只有MCH_CLKSEL1经过上拉+VCCP得到1.09V电平,即为010模式,装上T5870、硬盘进系统CPU-Z正常识别到2.0G主频800FSB,至此收工。发帖真的不易,加分吧!

 会员14686332元2022-11-6 16:08

网友A:
这是有图纸才好改动的,

网友:
改频率需要真正了解频率参数的高手,楼主人才

网友:
看半天,结合图纸,总算看懂一点,就是把MCH_CLKSEL2信号从低电平改成高电平,010改011

网友B:
就跟以前在主板上设置CPU外频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机器没有采用罢了,楼主高人啊!通过图纸改动设置CPU外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图纸才好改动的,

当然了,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跟以前在主板上设置CPU外频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机器没有采用罢了,楼主高人啊!通过图纸改动设置CPU外频。

是啊,其他牌子采用GL960笔记本很多都可上800CPU,让我想起了老式台式跳帽才决定研究一下的,没想到成功了

网友:
技术真好,,不错学习了

网友:
很给力,勇于尝试~~

网友:
还有这种新玩法,楼主好牛

网友:
让我修机器我还从来没想过改这个

网友:
改频率感觉有点高深!!

网友:
看来楼主的技术相当过硬啊。

网友:
虽然 看不太懂  但感觉好流弊

网友:
这才是信号级维修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这样也可以,很有技术的帖子

网友:
相当于台式机的FSB的跳线上不同的CPU跳不同的跳线帽。。。。

网友:
太厉害了啊。这样就可以改动到支持了,学习了,下次试试看看

网友:
MCH_CLKSET  设置 CPU外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H_CLKSET  设置 CPU外频率的

没错,这款机里外频与总线钳定的,当CPU工作在100外频时FSB=400,133时FSB=533,以此类推166=667,200=800FSB

网友:
MCH_CLKSET 设置 CPU外频率的
89757A
没错,这款机里外频与总线钳定的,当CPU工作在100外频时FSB=400,133时FSB=533,以此类推166=667,200=800FSB
详情

网友:
同学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细心的人,定能成功!

网友:
一直在修电脑,从来没有研究主频这些东西可以从硬件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学习了!

网友:
母牛踩电线 牛逼哄哄还带闪电

网友:
楼主高人啊!改线路用800CPU!这才叫升级电脑。

网友:
真有创意啊!连这个也被你改的流水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经验哈。没有改过